硬盘出错了哦(己解决)

楼主(2008-07-22):
STOP C0000218 UNKNOW HARD ERROR
UNKNOW HARD ERROR
我的硬盘能装进去系统,但是起来的时候蓝屏提示以上代码·!! 用MHDD扫就有两个绿道呀 硬盘也重新分的区!数据线也换过了呀 而且跳线也是主了!
MAXTOR的硬盘 下步我该怎么办呢?谢谢 了

网友:
未知硬件错误,说不定问题不在硬盘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定是硬盘的错误了呀!因为我的机器是好用的哦

网友:
机器告诉你是未知硬件出错,估计应该板上有元件有问题,windows查到后报的,要不就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张先生那我在试试别的!不过硬盘与主板不兼容的可能性存在吗?我的主板CPU座开焊,因为我现在的公司不能做BGA,所以每当机器不亮的时候我只要用力按下CPU风扇在点就可以了。还有我的这个硬盘在机器上当从盘用也可以的哦!我用以前的系统盘启动,然后此硬盘可以在机器上正常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此问题己经解决了,我换个板本的系统就OK了。真正的原因我想到了,刚刚第一次装系统的时候因为死机了一次,很有可能是系统缺少文件造成的吧!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现在有个疑问,硬盘与系统存在兼容性么?硬盘与主板也存在兼容性么?

网友:
有不兼容的。我见过兼容性测试报告的,不兼容的情况比较少不等于没有。你这个上软件的兼容性问题或者操作造成的问题了。

网友(2008-09-23):
这样的问题大部分都是主版和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