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清华紫光U盘的奇怪故障,高手进来解答一下

楼主(2008-07-22):
我这里有人送来了一个清华紫光的1GU盘,开始是中了毒病,可是杀完毒以后,就出了个怪问题,在里面复制了一个
手机
升级程序,在里面点运行,没有反应,(此程序在其它的任何U盘中是可以运行的),请问一下,这是什么问题?我格式化过了,也没用,其它的,没问题,可以复进来,也可以移出去
手机

网友:
你不是你的电脑中毒了,不能运行安装程序?换台电脑试试看能不能运行。
如果电脑没问题的话,就想办法弄清楚U盘的主控芯片,再找个对应的量产工具搞一下

网友:
你的电脑也中了病毒!!!还有就是那个手机软件本身可能被病毒修改了文件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