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7m997-nr这个I/O可用什么I/O来代替

楼主(2008-07-22):
技嘉865的板子,不过内存,想换一个I/O,不过找不到同样的型号,可以用ITE或WINBOND来代吗

网友:
肯定不可以用ITE或WINBOND来代啦,SMSC的最好用原值换。

好像用SMSC I\O的板子 不过内存不关它的事吧。重点检查一下内存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