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开机故障

楼主(2008-07-22):
每次开机都停在选择按F1或F2的画面,按F1就进入COMS。F2就能进入系统.换过电池。刷过BIOS。也换过BIOS芯片都不行。出现这样一句英文: 请教是什么故障的?

网友:
用的是什么IO?看看IO上有没有SKTOCC#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信号有什么作用

网友:
判断是否放入了新的CPU

网友:
IO上有没有SKTOCC#这个信号在第几脚的呢?IO是W836THF-A

网友:
SKTOCC#在Q32的1P(连接CPU座)3P(连接南桥)和R343上。Q32在软驱口靠PCI槽那附近,直接翘了Q32试试看可以不?

网友A:
请问楼上,Q32接南桥那端是不是INTRUDER#信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Q32接南桥那端是不是INTRUDER#信号?谢谢

是地。打两个字不让回复

网友:
板还是不行.已还给客户.刚好有一片同型号的板,桥坏了没法修就拆配件换了IO/时钟/BIOS/等,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 有没有南桥坏的可能?

网友:
把软驱关掉吧!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