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E2-X开机故障

楼主(2008-07-22):
每次开机都停在选择按F1或F2的画面,按F1就进入COMS。F2就能进入系统.换过电池。刷过BIOS。也换过BIOS芯片都不行。出现这样一句英文 请教是什么故障?

网友:
进BIOS设置里面,把软驱禁掉,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USB设备去除掉,还有你有更换CPU吗?????

网友:
禁止软驱过了,USB都没插什么东西啊。换CPU就更惨。连按键盘都没用。死机一样。

网友:
CMOS提示的信息的意思是:最近你更换了CPU,所以要你进到CMOS里设置一下系统。

按F1键就是进到CMOS中进行设置。
按F2键就是载入默认设置然后再继续下去。

一般只需要进到CMOS中,然后按F10键退出即可。
如果这块主板每次开机或是重启后都出现这个问题,那可能CMOS有问题了。

还有,华硕的板子有这个“F1键”的开关项的,真不知为什么喜欢让人家按F1键。

网友:
进入保存后主板每次开机或是重启后都还是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
CMOS跳线电压,如果偏低,拿掉电容

网友:
那个电容???

网友:
CPU频率设置一下,看看有没有跳线,可能是跳线接触不好的问题,重新插几次

网友:
没跳线的。CPU频率怎么设置都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跳线针相连的电容。。。

网友:
可以重新刷写一个新版本的BIOS试一下

网友:
重新刷写一个新版本的BIOS试过了

网友:
华硕主板还有一个跳线也关CMOS的事。一般在CMOS旁边,还有一组跳线,三根针,两根连的近,一根远一点。两根近的要有跳线帽在上面。还要有3-5V电压。。

网友B:
重装一下系统

有的时候是换过硬件驱动没有更新,我的电脑就是换个网卡后,开机总是报错。提示也是BIOS出错。重装一下系统有时可以解决的,建议用GHOST V9。0试下。

网友:
先测一下COMS跳线有没有2.5V以上电压,如果没有,就测一下你电池有没有电,没有的话就换一个电池,有的话就从点池座跑电路,看到电池座正极到COMS排针上的那个元件开路了,个人认为一般都是电池座和电池接触不良或者电池座虚焊造成COMS跳线没2.5V供电造成的!修过几块板跟你情况差不多,你应该重点排查这里!

网友:
刷个最新的BIOS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电池接触不良或者电池座虚焊造成COMS跳线没2.5V供电这些都试过了没问题的。还有那位高手请教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时候是换过硬件驱动没有更新,我的电脑就是换个网卡后,开机总是报错。提示也是BIOS出错。重装一下系统有时可以解决的,建议用GHOST V9。0试下。

跟这个有关系的吗?我试的时候还没装硬盘的

网友:
进COMS设置一下CPU的频率应该就行了。
还有看看日期是否正确。个别板日期不对也会这样的

网友:
BIOS设置关掉F1报错 华硕主板现在真的很....

网友:
我来帮帮你吧
吧 Wait for 'F1' If Error 改成 [Disabled]关闭
看下图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方法
以前也试过很多这样的问题,有的制BIOS搞定,多是主板不能识别CPU参数,上华硕网站里下一个最新的BIOS

网友:
此种问题一般为雷击后修复提示的,出现此提示一般是不能修复的了,可以通过BIOS来设置,其实这个问题是南桥部分不良了,(不可思议吧`~)不信的朋友自己找下DB的PDF,其中有好几个点是跟CPU关联的,我曾经把.STKOCC#强行对地都不OK~~

网友:
板还是不行.已还给客户.刚好有一片同型号的板,桥坏了没法修就拆配件换了IO/时钟/BIOS/等,能换的都换了,还是不行. 有没有南桥坏的可能?

网友:
这问题只会出在华硕主板上 偷工减料

网友:
刚刚碰到一个一模一样的问题,始终没有办法解决,只能在BIOS里面关闭了启动错误提示F1选项,用起来还是一切正常,只要保证不掉电,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C:
好了 这个问题是ASUS主板特有的CHASSIS报错功能。
主板的右下角右一个CHASSIS跳线 跳线的旁边有个小管子Q33 换掉试试 实在不行 下掉这个管子 再试试

网友:
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来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了 这个问题是ASUS主板特有的CHASSIS报错功能。
主板的右下角右一个CHASSIS跳线 跳线的旁边有个小管子Q33 换掉试试 实在不行 下掉这个管子 再试试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试过了还是不行的............

再把Q33中间的脚对地试试。还不行的话只有换IO了。 Q33直接连接到了IO.

网友(2008-08-31):
这可能是华硕主板的通病吧,不过有一招可以搞掂.
      换个高能一点的电池,绝对可以解决.因为以前我的电脑就是换了2颗电池才换好的,同时我一朋友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最后也是换了几个电池后搞掂的.
     注:我的电脑主板为P4PE2-X

网友:
华硕主板,开机报这种错,先把CMOS跳线取下来,把针和帽都洗干净,一般就可以了,如果还不行,将就用啊,南桥坏了

网友:
进BIOS设置一下,保存,保存不了就是BIOS电路有问题.

网友:
我修过这样相同故障的板,原来是键盘鼠标座坏了,换一个新的以后一切OK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一个故障,是换了一个鼠标键盘口座就OK了。

网友:
遇见过cmos老是复位的
还没见过bios老跟cpu过不去的

网友:
这种现象电池没电也会出现,你可以量一下Q32上INTRUDER#这个讯号,若是低电平就会出现在上述现象,此讯号是由SKTOCC#这个讯号控制,而这个讯号在插上CPU后是低电平的,若是高电平那可能是你的Socket478有空焊了。若SKTOCC#讯号是低电平,INTRIDER#也是低电平,那有可能是Q32坏了,实在不行就把Q32拿掉就行了。

网友(2008-10-13):
楼主的解决没有呀,我这块P4P800也是一样的提示......哪位高手出来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9-03-28):
我遇到和贴主一样的。是一个小的场管坏了:在CMOS电池的左上角 Q32 上面标有25A字样。
我是用旁边的Q33和Q32一样换上的。Q33拆除不影响使用。

网友:
应该是COMS设置问题,请楼主尽可能仔细检查COMS,我遇到过一次。。一直怀疑是板子坏了。结果是设置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是说你插入了新的CPU  如果你没有 那么应该就是检测CPU插入的功能出了问题一般在CPU座有个脚就是这个功能 外围一般有个小场效应管这个脚一般被CPU拉底 你就查这条线 ASUS喜欢出这个问题 我都修了好几片了

网友:
楼主,我今天也修了这种板,...我的故障是不过内存跑C7 上官方网下载了最新BIOS,刷了就不跑码了..因为是华硕板BIOS很好找的,所以没有把旧的BIOS保存..我用其他版本 的BIOS都不跑码...好闷郁啊..楼主有能用的BIOS吗...发个给我啊.谢谢!!!看看是BIOS的问题还是板的其他问题呢...........

网友:
这帖子又给翻出来了。。

philips  说的极是,我发过一个 关于这个问题维修的方法,查找CPU 插座的 SCKOCC# 相连的 MOS,一般干掉就可以了。

楼上的问题,跟这个帖子主题不是一回事哦 。C7 ,是应该和IO相关的。键盘鼠标是否都OK ?

另外,BIOS是多大容量的?3M的么?刷了BIOS不跑代码?

网友:
你试下把COMS跳线所连接的一个小三极管去掉看行不?我试过去掉就行了..而且很多华硕的主板都有这个通病是监控出错

网友:
每次重启后BIOS还能正常保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