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4BDM+不过A6

楼主(2008-07-22):
一块磐正EP-4BDM+,AMI的BIOS,诊断卡跑至A6A5,请问什么故障?怎么解决?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测内存供电和显卡供电,,如果正常可以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同楼上意见····!!!!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如果内存供电正常的话加焊北桥试下在不行换桥刷BIOS.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根据断箭先生的意见,我换了一个CPU,主板顺利开机,一路跳至26-25,进入BIOS将软驱屏蔽,然后保存退出,哪成想诊断卡跑到A6-A5,又不往下跑了。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不插内存跑E1-A0,插上内存跑A6-A5。期待各位高手。

网友:
显卡不过.. 查显卡供电``

网友:
I/O。刷BIOS 换SB

网友:
刷个BIOS,不行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