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N沟道和P沟道怎样区分??

楼主(2008-07-22):
本人刚刚接触主板维修,有什么说得不好的,请多多包涵。谢谢。。
一:N沟道和P沟道,外形通常是一样的吗?
二:从型号上能区分哪个是N沟道和P沟道吗?
三:用万用表怎样区分N沟道和P沟道、怎样测量?
四:场效应管找不到相同型号的,应该怎样找替代品?

网友:
1。对于主板上来说,常用的场管为3055,15N03,45N03,60N03,还有70N03

2,3。说个简单的给你
黑表笔接D极,红表笔接S极,有500欧左右的阻值为N沟
红表笔接D极,黑表笔接S极,有500欧左右的阻值为P沟

4。至于代换,N沟代换N沟,P沟代换P沟,还有最好是使用相同型号或者是功率大一些的来代换(一般修主板的基本备用是60N03这个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