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

楼主(2008-07-22):
CPU供电的上管输出咋接地了腻  ?? 正常吗 ?我看了好几块板子都这样,能帮忙解释下不?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啦

上管的每个极都不可能接地的。下管的S极才是接地的吧。

上管的D极接12V,G极经过一个小电阻接电源IC,S极接下管的D极同时连VCORE。

下管D极接上管S极,G极还是经过一个小电阻接电源IC,S极接地。

网友:
是上CPU测的吗?如不是,电源IC坏或下管击穿或NB击穿,需拆掉所有大电感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