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9550 DDR 256M BA点不亮,测试卡显示25 1d 或25 23在线等(已解决)

楼主(2008-07-22):
盈通9550 DDR 256M BA显卡点不亮
4位测试卡显示25 1d 或reast 后显示25 23怎么维修?在线等!
如何维修!
是显卡供电的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盈通9550 DDR 256M BA点不亮,测试卡显示25 1d 或25 23在线等
盈通9550 DDR 256M BA显卡点不亮
4位测试卡显示25 1d 或reast 后显示25 23怎么维修?在线等!
如何维修!

网友:
盈通9550 DDR 256M BA点不亮,测试卡显示25 1d 或25 23在线等
盈通9550 DDR 256M BA显卡点不亮
4位测试卡显示25 1d 或reast 后显示25 23怎么维修?在线等!
如何维修!

郭郭有志 -10 重复发帖

网友:
看一下晶振是不是坏了!还有主控芯片!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一下详细过程,维修思路,维修过程,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啊

网友:
是啊..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08-09-01):
楼主,能不能告诉个具体的思路,我这里有好多跑1D的卡没得办法搞,谢谢

网友:
就是看GPU和显存的电压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