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 USB口无供电

楼主(2008-07-22):
R61 USB口无供电,掌托下面这两个,和靠右后边的那一个,这三个口都是一样的情形,都是无供电,请问直接给它飞一个5V行不行,是不是还得断开里面的供电后再给它飞一个5V,还有它们三个是用的一个供电芯片吗?我是新手对这台机器不太清楚,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量一下USB的供电脚短路了没有,如果短路了就免拉了,如果阻止无穷大了就直接拉一个过去,如果阻止正常最好先断开再拉....

网友:
对地不短路直接飞线.断开原供电最安全

网友:
对地不短路,有700多阻值,是不是断开后,再拉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本本的USB接口供电电路带保护的,直接飞线比较危险.

网友:
数据脚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