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插上20针电源的故障

楼主(2008-07-22):
主板插上20针+辅助4针电源后,启动没有反应。经检查是主板不上电,
再手动20针插口松动拨动后,启动为00,
再折腾几下就可以C1开始启动正常。
请教大家,问题出现的具体故障是什么原因呢???
电源更换2个,输出正常,谢谢大家!
主板是机箱卸下停放将近一个月,原来正常使用当中。

网友:
加焊一下ATX电源接口先
再按压一下U座,桥有没有虚焊的

网友:
先对CMOS放电
再换32K晶振
最后补焊南桥

网友:
,,看晶震起震不..如果不起就清洗南桥..

网友:
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热心热情的回复。
后果跟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主板送修回来安装使用。
故障原因:供电20阵脚旁边一个三管虚焊,造成所致。
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希望遇到类似的故障对大家有所帮助。
谢谢!

网友:
供电20阵脚旁边一个三管虚焊,具体是哪一个?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ATX 的14脚相连的一个NPN贴片三极管。顺着14脚去跑很容易就找到了。即使他告诉你编号也没用,毕竟每片板的位置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