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E200

楼主(2008-07-22):
请教高手.我修了一台联想E200的主板.实测MAX1631有5V AL.输出.M28857供电正常?但是不能开机.就是按开机键没反应.由于没有图纸.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电源板跟主板接触好了吗?

网友:
这个机器故障挺多,主要看你检测的结果,比如电流跑多少..检测卡跑多少等等..不然没办法帮你..

网友:
好像是M38857吧? 你机器是不是别人修过的?  没触发看有没后极短路,如果南桥坏会导致这样

网友:
M38857的供电都正常.PS ON 键上有5V电压.但是南桥SIS691无任何供电电压.请问南桥的待机是由5V AL产生的吗/还是有别的电路产生的.因为没图纸.谢谢各们帮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