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华硕主板开机无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一华硕的主板,开机无显示.

   用检测卡显示为00,量得CPU,北桥均无电压,(好像是CPU供电的上管有一个12V)

    南桥不开机的状态正常,开机后温度很高,现在怀疑是南桥的供电不对,可是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请教~~~

网友:
【常规故障专题】CPU无核心供电检测流程
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show-76-1.html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你这板子可能是北桥挂了,测一下VDDQ、VCORE的对地二极体值吧

网友:
看北桥与AGP之间一场管是否有1.5V输出,没有就换此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