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怪问题。高手来看一下。

楼主(2008-07-22):
一块英特尔原装845板子。不插12V小电源可以正常触发,插上12V小电源电路就保护,一触发就关机,我把上管旁边的两个8脚IC吹下来。这样就可以正常触发了。我还以为是这两短路之类的。换上去就OK了。没有想到。换了两个新的。型号一样的也是同一种问题。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呀。问题到底出在那呀。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下面的这个链接(来自“海参”)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age%3D2#pid475091

网友:
12V短路怎么不先换了上管。?

网友:
拆了这2个IC就不短路了..很明显是就是这2个的后续电路有短路..重点查和这2个IC相连的管

网友:
建议:

针对这个故障,把三相上管下管全部换掉,另个PWM芯片也换掉。

网友:
同意你的看法,检查后虚电路,主要是IC到场管之间的线路有无问题,反馈回路之间的元器件有无问题!

网友:
后续电路有短路

网友:
那两个 是驱动IC

应该是它们相连的MOS管击穿了吧

网友:
你换得那俩个8爪是CPU供电的分管芯片码?  如果是的话 你 该查查CPU的供电管!!!!!

网友:
MOS管,SB。 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