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可调电源。急!!!

楼主(2008-07-22):
手机
和
笔记本
都可以使用的。
有过经验的朋友请指教啊
笔记本

网友:
我们现在用兆信RXN-305D电源,30V5A,本地价280元(外地便宜,只要210)。
使用效果还是可以的,类似产品还有龙威LW的(以前用过,型号没记住)也不错。选电源时要特别注意通电瞬间电压过冲的问题,有些敏感设备很容易因此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