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6712 开机针上无电压

楼主(2008-07-22):
msi-6712 开机针上无电压,强制触发一次后,跑ff ,停止强制触发,这时开机针上有3.8v的电压了,可以正常触发。。。
可以开机并正常运行。。。如果把电源的线拔掉后,故障依旧,开机针上的电压是从0,0.1 ,0.2。。。。。这样一点一点长。。。。
本想跑想开机线路,都找不到头绪。。
望高手指点下啊。。
电源

网友:
这种现像应该是电容不良,可以看看其板上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贴片电容?

网友:
开机针最少要有3.4V-5V,,如果没有就跑把这个电压修出来..从开机针反着跑回去可能好跑点..注意经过的小3极管,,碰到电容就先拆.,.这样对跑电路也看得清楚点

网友:
是啊,这一般都跟电容有关,你还是认真跑下线路吧。估计你能把跳线上的的电压修好也就不会再有你说的那个问题了

网友:
谢谢大家,等我跑跑再来汇报

网友:
测量一下3.3VSB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往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