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721 黑屏 and 無電源

楼主(2008-07-22):
收到一台 17" LCD  Acer AL1721 (需接12V  ~ 4.16A的變壓器)黑屏 and LCD電源燈~不會亮

------------------------
我打開先用工具去test燈管~恩2個燈管多會亮OK

接下來~換掉~壞的電容~全面補銲(由於沒多少零件,我全部多補銲)

結果還是一樣~黑屏,LCD無電源

電源板如下圖:

紅圈~原先是故障的~我將他更換後~通電依然 ~黑屏 and 無電源

於是我將電源板~拆開~接上(12V  ~ 4.16A的變壓器)

去量電壓~發現+12V正常~但是沒有+5V ~+5V的腳位只有1.6~1.9V左右

於是我查了一下 ~ LM2596S ~

pin1 = V(in) =+12V  這邊OK

pin2 = V(out)=+5V  這邊異常只有約1.6~1.9V

pin3=G

pin5=on/off =+5V 這邊跟pin2是一樣的只有約1.6~1.9V

於是我更換~LM2596S (拆下來量是好的,於是不保太大希望)

結果更換後還是一樣!~~~屏點不亮

==========================

不管有沒有接LCD開關~多一樣~黑屏

不知是哪邊出問題~~不知道是否有人修過!~

我現再是懷疑 L102 那個線圈有問題

网友:
多沒人有修過嗎? ~~我在試試看好了~希望能修好

网友:
你可以吧2596的负载去掉。看看5v正常不,要是正常你看看负载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高董修不好的话,~卖我吧。我最爱修Acer的。

网友:
剛把所有換掉的零件~470uf x1 ,220ufx2,LM2596~全部還原為原先故障的零件

通電test~竟然+5V OK ~但是沒多久就又回到 +1.9V

~在檢查看看

网友:
高董,一开机你的电压会迅速从5v降到1.9v,有可能你代换的电容量不够。~记得修不好卖我哦。

网友:
有短路了,整流二极管坏了

网友(2010-03-31):
我的这台也跟你的一样  电源灯都不亮  我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AL1721通病
電源輸入端那顆環型電感虛焊了,記得把引腳拉長折成L型,增加與銅箔接觸面積再補焊就OK了,祝你成功加油喔!!!

网友:
AL1721通病
電源輸入端那顆環型電感虛焊了,記得把引腳拉長折成L型,增加與銅箔接觸面積再補焊就OK了,祝你成功加油喔!!!

对我在这位大侠的提醒下 修好了 我的也跟你一样 黑屏  无电源  不妨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