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0起不来,急

楼主(2008-07-22):
我有一个MSI K8N(ms-7030)的主板,是754针的那种,现在开不了机了,奇怪的是,我每次开机,CPU的风扇转几下,就不转了,内存上的灯闪一下就不闪了,更奇怪的是,机箱开关那的电源灯在闪,比较的慢,有电,但就是起不来,其他的外设都是好的,不知道那位能帮帮小第,谢谢了!
开不了机

网友:
电源换过吗?试试看哦!

网友:
电源换过换过两个了,只是有时候可以起一两下,不过现在是真的起不来了.

网友:
主板电容有问题没有??

网友:
你这种情况好像是供电不足的症状,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外设看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如果去掉外设都启动不了,估计板子就有问题了。那样只有送修了。

网友:
所有的外设我都去过了的,也起不来,主板电容,目前没有发现有问题的.谢谢!

网友:
现在发现我的板子报C1的错

网友:
找内存的事 换个好点的内存看看 看看内存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