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对地短路

楼主(2008-07-22):
一478主板。测ATX5V红线对地短路。拆悼CPU三相的上管和下管,TL494主供电芯片,IO,BIOS,南北桥芯片,时钟芯片声卡芯片。说白了就是板上能拆的芯片我都拆完了。5V还是短路。请问怎么搞?

网友:
北桥拆了没有?可能挂掉了。

网友:
还有声卡

还有声卡,网卡你还没有拆呢!5V短路,重点查南北桥啊!!

网友:
如果能拆的都拆完了还是短路 那应该是北桥挂掉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usb  、  ps/2   口 也拆了吧??

网友:
我说了。只要是主板上的芯片包括南北桥。我都拆了。余下的就CPU座没拆。主板那些接口没拆。

网友:
红5V对地一般拆IO无果就北桥了

红5V对地一般拆IO无果就北桥了,你连北桥都拆还是老样子有点不可思意。估计是ATX座的问题吧。

网友:
电容短路也有的。请细查,

网友:
请仔细检查一下你的USB接口,看红5V有没有跟其他脚碰在一起了,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把你主板上的电容逐个拆下来看看,红5V对地短路考的是耐心!没办法!

网友:
楼上说的对,USB接口不能忽视,以前也遇到过5V短路的,最后一看USB接口差点晕死,所以修主板要细心.

网友:
5v有到北桥的吗
  我晕死

网友:
昨天测了ATX座。和主板上所有的三极管及MOS管。还是短路。今天准备拆CPU座和USB。PS2口了。主板上只要是短路的贴片电容和电解都拆完了。依然如此。看来主板中间层短路的可能性有点大了。

网友:
外部借口都拆了吗。..USB也拆了。.. 那看看是不是他们之间的线路一些保险 . 电感等元器件短路了。.这样也会引起5V短路的。..

网友:
哎 1张主板被肢解了。

网友:
又拆了主板USB口和键盘鼠标口。依然短路。后发现主板上很多贴片电容和电解电容分布在主板的各个方位都有短路后把这些元件都拆后还是短路随便测拆后的电容两端发现全短路直通的。现在主板上除了一些PCI/AGP/CPU座这些槽或者座没拆外。其它几乎都拆了。不过打印口声卡插口这些没拆。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搞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最直接的是USB接口是否短路

网友:
红5V对地一般拆IO无果就北桥了

红5V对地一般拆IO无果就北桥了,你连北桥都拆还是老样子有点不可思意。估计是ATX座的问题吧。
上面这位的想法和我一样的!5V短路都是IO引起的!

网友:
如果是5VSB的话拆掉USB PS/2 IO...如果还是
就是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