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2400笔记本短接并口解密后无法开机了

楼主(2008-07-22):
一个东芝2400笔记本短接并口想解密后无法开机了,我是用并口东芝解密狗的制作方法:短接了 并口的1-5-10 \ 2-11\3-17\4-12\6-16\7-13\8-14\9-15\  开机灯亮的,就是没有反映了,我把短接的线拿掉后开机也没反映了,开机指示灯亮的,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求帮助

网友:
有没有高手知道啊 ,现谢啦,提供点维修思路

网友:
单有解密狗还不行,还要有解密软件一起使用才行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没有知道的吗

网友:
要软硬结合可以啊

你说的是你自己做的解密狗 但是有些还要在DOS 下输入命令才可以的

网友:
是不是短接不对,反而把南桥烧坏了?....

网友:
楼上说的很有可能啊!

网友:
那可就惨了,南桥坏了修一下费用打了,现在不知道自己要怎么检测才能知道南桥坏了,我通电后CPU有温度的,

网友:
就短接并口几根针也会引起南桥坏吗?

网友:
先换掉IO试试看,南桥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并口信号一般先进一个MAX的块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