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怪问题

楼主(2008-07-22):
小d有块精英848P-A 主板  cpu P42.8  mpga478b 架构 显卡AGP128   Bios:winbond w49v002fap  IO:W83637HF-AW INTEL EB芯片组 该主板加电显示器不亮 CPU 供电只有0。99V 用478CPU测试灯 发现 SLP POWGD VCC-PLI GNNE VCCA GTIREF SMI STPCLK A2OM INIT 这些信号灯不亮 主板上没有发烫的地方 IO也换过 不知道是不是CPU供电调节芯片ADP318O 有问题? 因dd没有视频无法将次板图片传上来 静请谅解 小d在线等待 有修过类试问题大哥请指点小D哈 。。。小d在这里 XX了。。

网友:
兄弟,U座有问题了

兄弟,U座有问题了,建议先加焊U座,把那几个点搞好先再说吧

网友:
我也试过 关键CPU供电不对啊  供电能好  才好解决U座啊  CPU0。9V供电不正常 啊 U座是穿透试的 着种座子虚焊的很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记忆中ECS的板子多数用SIS芯片组,如果你的板子也是的话,那VCORE =0.9V 就是正常的。
U座是穿透试的是不易虚焊,但极可能是由于扩孔造成的。

网友(2008-11-25):
你测量的电压是上真CPU测量的还是上假负载测量的?上假负载测量的0.9V表示你的板子要上C1.8以上的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