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分析下这跑码(已解决一块)

楼主(2008-07-22):
一块754针华硕跑码2A24 有时复位后跑2A11
一块478针 845PE 有时跑2A29 有时复位跑0506 有时又跑D8D7 都是没显示,我用8305加焊过北桥和U座,不敢肯定是不是这问题可能是技术不够故障没解决.另外测过AGP A2脚0.65V跑不到线路(是不是靠近北桥哪排第二个脚位)B2有5V,大家有什么建义???
第一块主板已解决,在AGP边上有个3055,我从G极跑线首先到一排阻102,再到一个双运算放大器LM324 第八脚,这是一个输出脚,另一个输出脚应是给北桥供电的,反反复复测得电压也是正常的,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换掉,没想到OK了.唉这不算是什么技术,因为哪个324坏不坏我都没测得出来,只能用替换.

网友:
我想我想到的你可能都想到了。不行换个显卡试下,看显卡供电和北桥供电。。不行换IO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