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高压板出现不能关机

楼主(2008-07-22):
原先的液晶显示器是电源板和高压板及驱动板全集成的,故障为开机亮一下即灭,经查为高压板问题,于是在电路板上外接了一个高压板,一共连了三根线,一根12V电源,一根地线,还有一根5V的开关。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是有图像了,原来的故障消除了,但是不能彻底关机,就是说关机时图像没有了,但屏还是亮在那里(灯管还亮在那里),要让屏彻底关掉必须拨电源线。
请教各位前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会员70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开关信号接错了。关机后还有5V供电。所以高压板还在工作。

网友:
基本线是4根,你少接一根。也就是开关信号。高压板不受控制了。找找接上就行。

网友:
关机后测5V开关应是0,否则就是接错或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2008-08-30):
是你的点屏信号接错了   关机后测5V开关应是0,这个才是关高压板的信号线

网友:
屏的EN信号接错了,如果实在是找不到EN信号的时候就在屏上取这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