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T23上的MAX1631 第11脚是悬空的会怎么样?

楼主(2008-07-22):
由于自己焊接失败,MAX1631第11脚对应的焊盘被电烙铁烫掉,只能给专门维修的师傅补修,焊接完毕后我的T23又能正常开机了,而且没有出现不良的症状,但11脚下没焊盘,处于悬空状态,我看了1631的资料,这引脚是reset 功能,低电平有效,能告诉我这引脚的作用吗?
我不知道 这样状态对笔记本是不是不好?谢谢

网友:
能用就行。。。。。。

网友:
这个脚有时是空脚,或者是接南桥。一般底线没了用表测一下看连接到哪里了,用线飞过去就OK了。

网友:
谢了,宇飞,虽然想更近一步了解下 这个管脚真正的用途

网友:
ok 多谢楼上兄弟的详细解释

网友(2008-09-12):
茅塞顿开呀,正需要这方面的知识,1631在笔记本上用得也不少呀

网友:
T23的11的PG的悬空的

网友:
其实就是选择:3V先输出还是5V先输出而:主要是用来待机选择3 M还是5M先出:这个脚空或地都行:用不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