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重新起动

楼主(2008-07-22):
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我有块940的板,不能重新起动,但可以复位.有时屏幕还会闪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啊,谁能帮我解决呢.谢谢

网友:
南桥坏了,或则是IO坏了

网友:
是软启动吗?那是你系统里的电源硬件设置不对,有可能是因为使用了封装的系统导致的。解决办法,更新设备管理器的电源设置,或更换系统。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你。

网友:
说的具体点。 怎么说个问题都不说清楚了。别人怎么去理解你的意思。?

  IO。晶体。谐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