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NTEL845GV的主板问题

楼主(2008-07-22):
测CPU主供电1.75V 时钟一个0.27一个0.28 复位0.45  PG1.75   是不是时钟有问题所以复位电压太低呢

已经修复,此板查内存供电也没有,内存供电管MOSP3055LD击穿,找个15N03H代换,复位电压正常,上U上内存,跑26,OK

网友:
时钟电压还算正常范围

复位不正常。再测测IDE第一脚 看看是否为0,PCI  A15脚应该 也为0.

此板无复位,建议先换板上的74系列门电路。不行就查查复位电路。

网友:
845主板CPU时钟零点几伏正常啊,查查北桥供电正常不?

网友:
可惜帮不上忙,路过,学习下,再帮楼主顶下,让更多高手来解决。

网友:
首先非常感谢来帮忙的朋友们,这块版是从联想天骄E1020T拆下来的,PCI上的复位是正常的,中间没有Q27 只有一个Q45是P3055LS 没有74门电路,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2008-11-21):
又学到了一手,支持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