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晶振触发

楼主(2008-07-22):
我有一快技嘉的主板 (不走码 不复位 CPU供电无控制电压)
按开机排针后 必须再碰一下晶振
32.768 电压 0.1  0.4左右
对地阻值  750左右(红比对地)
换过106电阻
晶振
谐振电容
还这样 是南桥的问题吗 ??谢谢

网友:
如果换了晶振不行,再换个IO试试,然后就是南桥问题了

网友:
和IO也有关系吗

网友:
呵呵``` 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板
也是换了这些东西!搞不定
IO是8712的没换.现在还在那放着没弄。估计是SB有问题了
看看你换个IO能好不,能好我也换个,我现在手上没有同样的IO
要不我也换了!

网友:
你用频率计量一下,是不是 32。768呀,不就知道问题在那里了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我也是维修人员,这样的板子情况看来南桥的问题比较大的,现在我手里还有几块同样的问题换过南桥之后,一切搞顶了

网友:
清洗一下南桥,加焊南桥。我前天一片清洗无果加焊OK

网友:
我修过一块技嘉的板子。好像是P3的。过了很长时间了。

故障就是楼主叙述的。触碰晶振可以触发。我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无效。

我就换了I/O,故障排除了。

今天遇到两块杂牌主板也是这个故障,就是SB的问题。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在百分之90以上,换了南桥我可以说保证OK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0-03-25):
悲哀
都说是南桥受潮导致的
加焊无果的情况下
就是南桥内部电路的问题
直接废了他
SHIT

网友:
我修过一块的换桥吧,是82801fb吗这个易坏

网友:
前几天我修过两块技加的,一个是开机自动触发,换了IO就OK了。一个也是你说的故障一样,碰晶体就触发,换了谐振电容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