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现象是死机

楼主(2008-07-22):
大虾们好,故障现象是死机,请问哪种情况是主板,哪种情况是其它硬件?
主板

网友:
死机故障种类太多,软死,硬死,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死机,死机最多的是CPU发热造成的故障,先排除CPU和系统软,再来分析硬盘等其它硬件,

网友A:
主板、内存、硬盘、OS都有可能

网友:
都有可能。您要先排除软件再确定是不是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