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5寸液晶显示器出现几条宽竖条

楼主(2008-07-22):
我的一台KDS15寸液晶显示器使用中,在屏幕中出现三条两三公分的竖条,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
屏不好了。自己的电烙铁是修不好了的。

网友:
屏坏了是修不好了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 典型的屏问题....要像修复最好拿到厂家维修

一般的 维修店是没有办法的   不过 我看到过一个牛人  用 洛基亚手机屏里面的细铜丝修好过 出现亮线的屏  呵呵!!

网友:
屏的连接处托焊,你自己用烙铁搞下不过要注意搞不好会让你陪这个屏幕的

网友:
是屏的事 一般是弄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