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648主板的故障

楼主(2008-07-22):
一块联想648主板,开机测试卡跑到16就停,更换内存供电管,开机后能进入DOS界面,也能进入BIOS做调整,硬盘启动的时候却发现测试卡一直在C1~C3之间循环,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重插一下内存条

重插一下内存条

还有就是看看你的内存供电管是不是换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