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53DFX开机有高压无显示!

楼主(2008-07-22):
三星753DFX开机有高压无显示!拔掉信号线后跳出OSD菜单,检查信号线没有断线!

网友:
24系列中的数据出错。请写新数据一试/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G1 G2电压接上去的时候量过没

网友:
程序重新写过了,也一样!估计CPU坏了!

网友:
如果写入程序还不行,可能就是CPU损坏了。

网友:
测一下MCU的5V供电,代换一下晶振。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开始是CPU供电7805坏了电压有十几伏。再请问数据怎样重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问题,开始是CPU供电7805坏了电压有十几伏。再请问数据怎样重写。

用编程器重写嘛.难道用笔呀.

网友:
数据线进到板子上每根都有一个保护二极管对地连接。
测量一下那几个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