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60插上硬盘开不了机

楼主(2008-07-22):
昨天接了台T60,接过来的时候是开不了机的
加焊1901,现在已经能够开机
但是插上硬盘之后,开机马上掉电
排除了硬盘损坏的可能之后,查了硬盘接口的相关电路没有发现短路
接下来不知道怎么办了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最好能换个硬盘来试试,这个硬盘插在别的机器上能用并不代表问题就一定在主板上。要多试下能下结论。如果真是主板的问题,那就很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
检查5V供电芯片的限流电阻

网友:
多谢LSD两位
硬盘我已经换过了

网友:
不插硬盘能不能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