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机变重启

楼主(2008-07-22):
我的一块845GV  技嘉板声卡可以装驱动,但是进系统后还是没有声音,装一块独立声卡,装上驱动仍然没有声音,换一块声卡 插上,有声音,但是正常关机后又自动触发,只有强行关机,请问这个问题哪位帮我解决一下,我是新手,拜托各位了

网友:
把PCI声卡拿下后正常关机不?还不能的就写下BIOS,我手上也有个杂牌的PT800板子关机就死想写BIOS又找不到。

网友:
\最小测量法.....对B IOS 进行调整...对IO进行更换...........

网友:
回2楼的,声卡拿下就能正常关,一插上就不行

网友:
那就是声卡和主板的兼容性问题了,以前有个杂牌845PE就是和8738有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换插完所有的PCI都不行,最后只能换其它芯片的声卡解决。

网友:
电源管理模式试下。。。。。。。。。。

网友:
是COMS的设置问题

我去年一片845GL板也是这样,还以为是南桥没换好呢。

在COMS里有一项是By PCI card wake UP   关掉就OK了

网友:
南桥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