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电流看着亮了,但本机,外显,均无显示)

楼主(2008-07-22):
这机子,先是电流跑到0。6左右就上不去了,死了。但一会儿我又点,不知道碰哪儿了。突然电流上去了。从0。6跳到1。4左右跳动。屏会有一点反映,但不亮。外显会给一个信号,但不亮。北桥是无铅锡。。。BGA风枪压不动。。。
这两天遇到几台都这样,经常是看着电流跳上去了,但屏就是无反映。。。晕死了
请问是哪儿问题?
信号

网友:
换跟内存试试看

网友:
或者刷下BIOS试试我想这款机器的BIOS也不好找吧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我上次修的三星也是这毛病 换显卡吧

网友:
就是没修好。。机子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