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硬盘自校求解

楼主(2008-07-23):
本人想学习学习6E自校   我怎么玩都跑不下去去

网友:
ISA 里面要写1F 与 组

PCI 里面可以直接启动...但组要修改0089前的为NOP不要会进入C区..

网友:
我的是固见坏了 不进C区不行啊

我的是固见坏了 不进C区不行啊

网友:
那就进C区跑SF呀

网友:
我跑了
跑不下去啊

网友:
能认盘吗?写测试通过吗,模块有那些损坏了?模块损坏SF很少能成功的,先修好损坏的固件模块,PCI的加载自校流程写入硬盘,清除那三项都打勾。另模块不要乱写,不然就算SF成功容量都会变小,先做好原盘固件备份,再用SA structure test查看固件模块损坏情况,把出错的模块先写下,再用SA surface verification,reassign bad sectors by writing这项打勾,检查模块组的损坏情况,同时修复坏扇区,多扫几次,直到无出错再用SA structure test检查模块,你可能发现有个别模块变好了,回写原备份好的固件回去,再SA structure test,如还有损坏的固件模块的话,这时才找兼容的固件修复,但要注意校验码问题,重要的固件如搞错了,修好的盘会出现很多红绿块,擦不完,这样只能做自校了,如无错的话,就做MODULE RECOVERY,断电重启硬盘看正常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