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主板CPU电压低

楼主(2008-07-23):
杂牌845主板点不亮,4位诊断卡显示- -两个横条,用假负载测得CPU主供电1.35V ,PG1.35V。 两个时钟0.42左右,复位1.35V,测得两个上管控制电压为2.4V,两个下管控制电压为10V,找了好久找不出原因,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检查VID信号排列情况

网友:
请教版主 ,如何测量VID信号,5个VID电压一般是多少才正常,假负载上没有标出VID检测脚

网友:
你这电压很正常啊

网友:
电压好像比其他的478相对偏低, 一般都是1.7V左右,现在这个电压偏低了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1.7V左右是在不上CPU的情况下的。或者是上频率低的CPU测得的电压吧。像C D的U就只有1.3V--1.45V左右了。
不跑数的话先按下CPU座或桥试试,不行刷BIOS看看。

网友:
换PWM芯片看下。
至于VID排列要参考PWM芯片的PDF资料,通过VID排列列表来判断实时输出是否正常。

网友:
有些板子上假负载时CPU供电空载电压会很多,我手上那杂牌PT800就是这样,上假负载只有不到1V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