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是主板的原因吗?

楼主(2008-07-23):
硬件配置:
        一块主板的ID是“62-0212-001131-00101111-040201-VIA_P6-M925-”,CPU是P4 2.4G,内存是256,这块主板集成声显卡,有4条内存插槽,两条可以插SDR的,另处两条可以插DDR1的。

故障现象:
    一打开IE浏览器CPU就占用100%,打开2-3个浏览器时电脑慢的就没法用了,安装了WINXP和2003都是如此,这个硬件配置运行XP和2003应该是很流畅的。
    内存换过,也换过512M的,SDR和DDR1的都用过,故障都是如此,所以说应该不是内容条的原因。
    这款主板集成声卡,在安装声卡驱动前后都是同样的故障,所以可以排除声卡驱动不兼容的原因
    用瑞星、卡卡、360均查过病毒、插件等,并且重装系统也是如此,所以可以排除是病毒的原因
    CPU应该不用怀疑

所以最后我个人认为是不是主板兼容性差,各位前辈遇到过这种现象吗?不惜笔墨、给指条明路,如果是主板的原因我就再买一块主板。

网友:
支持SDR和DDR1的主板维修很麻烦

网友:
前天我的主板就这样 不过我那个主板就是网卡坏了 你把网卡摘除看看

网友:
不过 我那天也做系统了 你先作下系统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重新写一下BIOS试试
或者先清空一下

网友:
换个硬盘,也有可能是SB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