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网就死机!!!

楼主(2008-07-23):
用的是七喜电脑,有时只要一上网. 打开网页就死机.系统没问题.内存也没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类? 求助中..
电脑

网友:
集成网卡就换网卡芯片
集成网卡就换网卡芯片,再不行就南桥了

网友:
七喜的到官方看看有没有类似问题的情况 考虑更新BIOS试试!

网友:
不行先在BIOS里关闭板载网卡,加个独立的网卡试试

网友:
恩.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如果是集成的网卡重点考虑网卡和南桥,,主要看看南桥热不热,,如果热可以加个风扇什么的上去,,也可能是病毒..格掉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