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未来窗774FT场,下边压缩的问题

楼主(2008-07-23):
LG 未来窗774FT场,下边压缩任务栏压缩的很窄,场片换过,供电的滤波电容换过了。2脚15.2V,6脚14.8V,4脚-12.5V,2脚到6脚的二极管也换了。场片周围的电容都查过了,可故障依旧。现在没思路了,请高手给指点一下思路。
谢谢!!!

网友:
你看看场5脚的元件。还有你看看行场芯片的场振荡电容和电阻

网友:
你看看场出芯片的4脚考5脚是的反馈电阻和电容,电容最好是进行代换。

网友:
修好了,重写存储器后故障排除。

网友:
考虑了偏转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就要调下 看能不能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