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样的供电有问题吗?

楼主(2008-07-23):
(图片)

网友:
我晕
  根本就没供电 啊
  兄弟

网友:
那要查那里啊,帮帮我吧

网友:
先看看电源IC有没有供电,如果有,再看与电源IC相连的电容电阻有无损坏的。

网友:
测一下4PIN的对地

网友:
晕.CPU供电都没有电压输出.怎么行类.先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呀.G极都没供电怎么有用类..查..

网友:
看你电源IC是什么/然后查其PDF,看哪脚输出控制,有无输出,如无看IC的工作条件满足不,如满足那就是IC坏,不满足修到起工作条件满足。一步步做。我看你是主板学员,课堂上学的东西给你全交还给老师了?

网友:
谢谢大家热心指教 虽是学员,但还没开始学呢 老师没教,视频也还没收到,先搞块板子熟悉下

网友:
G极都没控制电压,追线,查它的控制IC是否有控制极电压输出,没就换它

网友:
典型的没有CPU供电的故障

新手区有专题帖
LZ自己先去看看吧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43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