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b不定时出现黑屏

楼主(2008-07-23):
dell E151FPb不定时出现黑屏,电源指示灯一直在闪,无法进行关机操作,但请拍一下又好了,一天也许会出现 一两次,真是郁闷!!!哪位高手能帮解决一下吗》》》

网友:
开机箱查看是否显卡接触不良。

网友:
确定是液晶体故障了!!

网友:
主板上有虚焊的地方、以前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大概是哪个虚焊吗??有印象吗??

网友:
看看显示屏的排线是否接触不好。顺便看一下内存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
估计楼主的是有地方虚焊了。电感、或者电容。希望楼主打开显示器仔细查看。另外一直这样虚焊使用容易烧坏其他原件。建议楼主修好再用

网友:
===============
如果你想要在用很長一段時間~請全部補銲

高壓線圈的部份~請先把錫~多吸掉~再重新銲上

最後記的銲完~要用~溶劑~把電路板,洗乾淨

网友(2009-04-24):
肯定是虚焊了   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