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来看看怪病

楼主(2008-07-23):
一块磐基845PE的主板,不插显卡能从C1走到26,插上显卡直接就是FF,显卡是好的,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主板显卡边上的场管也是好的
谁能来帮帮我,到现在仍未能找出是啥毛病

网友:
把诊断卡换个插槽试试,或者取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
检查AGP1.5V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你的板子不支持那显卡吧

你的板子不支持那显卡吧

网友:
这个情况也遇到过,也没有搞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期待版主可以来解答一下。

网友:
我也见到过一次这样的情况: 不插诊断卡正常开机  插诊断卡就FF
大家说的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一下
不过很多板子的北桥1.5V供电都是从显卡供电上拉过来的
是不是显卡将AGP供电短路  或者显卡识别电路出问题  导致显卡无供电
使北桥缺一组电压而不工作 才走FF?

网友:
遇到过IO脚碰到一起会出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