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决缺色问题

楼主(2008-07-23):
我有台方正品牌机的显示器缺色了,屏幕像是蒙上一层薄雾,很模糊.我想自已搞,手里有工具,请高手指点我应该怎么做...

网友:
先测RGB的电压,进行对比,不行的话就采取RGB交换的方法来判断。

网友:
缺什么色。查什么电压。

网友:
我这也遇见一台相同的 不过是显示器进水照成的 本来不亮 修亮了 缺色 三枪电压正常的 换了像管试了 是班子问题 请问 这种属于 管座问题吗

网友:
RGB交换  是把两组对调吗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