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P95F+用段时间会发红

楼主(2008-07-23):
优派P95F+
用段时间后会发红跟电灯电压低一闪一闪的红一样滴闪下红一下的
偶换过LM2480NA
跟STV9302A,9302A是用偶是用的TDA8177代换的
主板跟视放板偶也加焊了一篇
偶怀疑是LM2462TA有问题苦于没有这个芯片就没换
请问下下这个会不会是其它的电路引起滴

网友:
会不会是有碰极的现象?               .

网友:
碰极的现象和管座氧化及针氧化都要检查一下。

网友:
今天一大早偶就去换了管座终于不红了郁闷的发现它整个篇黄
连着换了两个管座都篇黄
郁闷的换回他原来的那个就不篇黄了
闷闷滴想不会是偶黄花片看多了报应来了

网友:
换回原机的管座烤机一天后没问题还给客户了嘎嘎

网友:
那是管脚有问题,由于你反复换座,所以借助好了就不红了

网友:
这样子滴!!!
明白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有少少区别, 是DELL的17寸纯平,原故障着机不着屏。换管座后能着屏,但看上去的色彩偏绿,不管怎么调都解决不了问题,开始也怀疑碰极了,打电话给原机主,机主说没出问题之前一切正常。如果按机主这么说很少机会是因碰极引起的,把原管座拆下,与原来的管座对比,外型一样,但细看管座脚有些空位不一致的,重拨出管脚插好,上机,一切OK

网友:
呵呵,现在的管坐有看清楚他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