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17显示器。大家帮我看下开关变压器输出是否正常

楼主(2008-07-23):
该机刚开始故障现象:插上电源3无, 指示灯不亮,在更换保险电阻和开关管后。指示灯正常,(无高压)但开关变压器发出“滴答,滴答”的声音,估计是过载。
所以分别对变压器出来的各路进行加假负载(60W灯泡)。在接第2路(大家看图)的时候,发现变压器不再发出声音。此路是一直通到2级电管IRFS634。(IRFS634我已用IRF630代换,原先的已经击穿)到此我不知如何下手,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我第一次修显示器。。。谢谢先。

另:接上第2路的灯泡,插上电源灯丝微亮。由此可否判断此路是否是好的?谢谢

图里的字太小了。。。。没搞好,麻烦大家放大了。。呵呵。

这台显示器上634不能用630代的,因为我已经试过几个630了。而且在换上630后我都用表测量是否有短路的,现在搞了,谢谢大家

网友:
你换了二次电源管后,在串一个电流表测一下行电流。

网友:
电流不会算了。。串上万用表,红笔10A口,200M挡,数字在跳变最低3,最高31左右,一直不停的在跳。

应该是1点几A到3A左右跳动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管和高压包没事?

网友:
行管C5387也是烧坏了的,我用了C5411代了

网友:
我有一个美格770PF,修一半放一边了,开机批示灯黄绿闪烁,换二次电源、行管、R422,开机点亮,不到一分钟又灭了,灭之前屏向左偏,电源附近有冒烟现象,我把电源关掉再找没找到冒烟的地方。

网友:
在经过我多次努力之后,今天的现象搞好了。原来是2次电源管不能代换(原管IRFS634,我用的是630代)。我坐车到市里买了一个和原来同一型号的接上板子不加负载能正常点亮起来了。但是显示器有“光栅”,(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光栅,就是显示器显示出来的白的,还有白条斜着排列在显示器上)。

网友:
我这台显示器已经修好了。今天把尾版的一块芯片(STV9112)换了就OK了。这是我第一次修显示器,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白屏关尾板事的??G2电压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630代换634是可以的,应该是你的换上的630也是坏的或者是焊接时有连锡的地方。
二次电源开关管击穿,还要检查它的驱动管和滤波电容。

这个630可以代换634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