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一上电就掉电(保护)

楼主(2008-07-23):
前几天我收到一块主板(杂牌845).开始是不加电,看到上面的电容有鼓包的。换上清洁,能上电了。但我在清洁时用了过多的酒精,没等干就上电了,结果看到有气泡冒出,用手摸电源芯片发热过大,考虑是它烧了。换上后,就再上开不了机了。一加电就掉。后来我就把所有的场管与电源芯片拆掉。也没有一级短路,电容也没有短路的。IO应该没事吧,开始都能加电(不掉电),就它没拆掉了,头大了,昨天捣弄了一天无果。请求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触发电路啊 可能有烧断的地

网友:
应该是短路了吧``。。你查查

网友:
我想也是短路,现在不是查不出来是哪个方面的,我拆了这么多了。开始就是电源芯片短路,现在就不知道查哪儿。一触发就掉。头大啊

网友:
也有可能是哪个芯片坏了

网友:
也有可能是短路或是电压过高呀

网友:
有可能是触发电路的故障,你查查!

网友:
在CPU电源电路和开机电路之间有过流保护原件吗?LM358和2个小三极管

网友:
此板是最最简易的板,没有过流保护。

网友:
楼主把电源管理IC周围的阻值很小的保险电阻换掉或者小电感换掉试试,一般主芯片过流(短路)这些小东西有的烧没了,有的会阻值不正常,换完IC如果还是保护的话,就应查看这些小东西了。只要能触发,风扇或者测试卡的灯闪一下,不用修开机电路了,跟他没任何关系,这是区分开机电路故障还是短路故障的关键之处!

网友:
测量一下是不是CPU供电电路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尝试一下换个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