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那个472问题

楼主(2008-07-23):
前几天我发表了一篇..就是说键盘能用鼠标不能用..技嘉462的板..今天没事就拿出来测了下472和820这2个RN,发现分别有2组的阻值不对..就把这2个东西更换了..现在鼠标和键盘都正常了,,现在问题是我在换472的时候焊工不过关把靠近键盘口那边的4个脚全焊一起了 (472这几个数字头上那边的脚),,请问老师们这会不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有些是通在一起的,从焊盘上可以看出.有些是分开用在不同的用途.

网友:
应该没关系

应该没关系,我记得472那个排阻是作上拉作用的。另一端应该是接的3.3V。排阻820应该连的是四条信号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