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特的硬盘故障

楼主(2008-07-23):
三星80G并口硬盘 无坏道。做系统正常,但是时有不能启动现象:启动到检测硬盘时死机。可是 去掉鼠标键盘,从USB口接(通过转接口)又能正常启动,怀疑主板鼠标键盘口问题 换主板还是这样,把这块硬盘放到别的机器上仍然如此,由此 判断:硬盘问题
请问 有人遇到过吗 怎么解决?

网友:
您 的 硬盘是新买的吗。是不是网吧的硬盘。我遇到过。那是网吧用过的硬盘。和您的故障一样后来我从新分区进系统后在卸载还原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BIOS重新加载安全模式,应该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