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偶尔跑FF

楼主(2008-07-23):
今天接到一个主板··开机跑FF,我用手微微一摸CPU又可以正常启动了··检测供电 时钟 复位一切都正常··测试几次开机关机都没问题了··装到机箱里··没插硬盘IDE线时候可以正常启动 一查又跑FF了··我拔掉还是跑FF··多启动几次跑C1了··后来把BIOS取下来 又放进去 又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了不过偶尔死机···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网友:
换CPU
U 座虚焊

网友:
绝对的典型的虚焊,你加焊下子就行。

网友:
顶楼主的图片 我认为是CPU 主供电电容老化性能下降不稳定 建议代换

网友:
可是我用检测CPU空焊的测试仪 检测··灯全亮 不像空焊啊···

网友:
现在直接成了FF了 不是偶尔了·······55555 需要按照FF来维修吧?

网友:
哈哈.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呀???好像你自己都把答案说出来了吗??
开玩笑的哦....LSD 那些说的都不错

网友:
有些座子空焊带灯测试座是打不出来的

先确定一下是北桥还是U座空焊,因为这两个地方离的笔记近
确定了以后直接加焊

网友:
我现在还分不清 CPU到底是什么封装的···写的MPGA478 ···所有的478都可以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