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7-23):
    自己用的一快B3主板突然开不了机了  把电源14脚直接对地可以开机 诊断卡不显示代码 复位灯长亮
请问一下这应该从哪里开始检修 是修复位电路还是开机电路啊

网友:
看一下      心在飞翔版主的;
专题-主板不上电故障的维修流程
http://www.chinafix.com.cn/article/show-96-1.html